关于西门子冗余开关电源

楼主(2008-09-16):
求助:最近有个项目用西门子的开关电源,就是电源模块(6EP1 336-3BA00)、冗余模块(6EP1 961-3BA20和分配器(6EP1 961-2BA00)。电源模块是冗余的。请问具体是如何做的,最好有个图!

网友A:
我想可能是使如下图连接吧,请大家讨论

楼主:
冗余模块(6EP1 961-3BA20)是不是应该两路输入、一路输出的?

网友A:
上图中冗余模块表示两路输入一路输出

楼主:
用这种供电模式能起到短路保护的目的吗?

楼主(2008-11-01):
我试过了,这种电源是可以起到单路保护的目的的

网友B(2009-03-30):
这个能实现工作电源和备用电源的任意设定吗?另外请教一下PS307如何做冗余啊,说明是一般系统,只要求PS307电源冗余

楼主(2009-05-06):
这种模式不分工作和备用电源的,都是同时在工作的,在其中一块故障时另外一个继续工作,从而起到不影响系统的冗余供电的作用

网友C(2009-09-19):
请教:分配器需要吗?

网友D:
分配器不是必须的,另外sitop电源具有并联均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