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摄像头干扰严重!

楼主(2008-09-16):
        车间布置的摄像头由于受车间各种电气设备和强电的干扰,雪花很多,大家谁有用到过摄像头隔离的设备,效果比较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A:
布线和强电分开,用屏闭线.

网友B:
而且云台和摄像头都用防暴箱。串线走导线管。

网友C:
无聊,怕工人偷懒亚

网友C:
同意杨小伟的说法

网友D:
布线和强电分开,用屏闭线

网友E(2009-04-19):
电器干扰通常在屏幕上显示亮的杂乱线条或图象扭曲而不是雪花,雪花多可能是光线暗或者摄像头感光差.加强照明或换个CCD的摄像头试试吧

网友F:
呵呵,来个实际的,将摄像头及云台固定于木板之类的绝缘物上,电脑主机外壳接地,这样便可避免两端接地,当然,视频线要用屏蔽线,这是我解决的好几例疑难故障后得来的

网友G:
主要是做一下屏蔽措施!

网友H:
现在一般都用双绞线了,没有必要用屏蔽线

网友I:
摄像头的像素怎样?再做一下屏蔽措施。

网友J:
告诉你个捷径,我遇到过几次,情况有点和你一样,经检查,是稳压器里面的滤波电容坏了引起的,你检查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告诉你个捷径,我遇到过几次,情况有点和你一样,经检查,是稳压器里面的滤波电容坏了引起的,你检查一下

   你是说摄像头电源的.............

网友L:
我们这里也有干扰,和你说的差不多,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M:
给摄像头买一个防护罩电源线用屏蔽线信号线也用屏蔽线

网友N:
我本人是非常讨厌摄像头的,好像到哪里都有一双双眼睛看着你,周身感到不舒服,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画面越花越好,最好看不到.而且装一个坏一个.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楼上的意见不够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