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为何三相电流相差较多

楼主(2008-09-16):
公司的一个低压配电柜,有一个电容补偿屏,内有8个补偿电容,每个为12KVaL,在手动投入1~2个电容时,电流读数较小,在投入5个后,有不到100A的电流,三相电流相差较大,不知为何?补偿电容是刚换新的。

网友A:
“电流读数较小”,什么电流,是无功电流,还是视在电流?

100A电流,是什么电流?

网友B:
“三相电流相差较大,”要解决问题的话,楼主最好把三相电流数据列出来,大家好给你分析。

网友C:
每个电容上的三相电压平衡吗?

楼主:
电流是互感器接出的电流表读数,三个分别为20A、100A、60A左右。电压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如果电容没问题,请查一下断路器否有问题,有没有缺相

网友B:
这个问题应不复杂:

1  看来是电容器内部或外部电源缺相可能性大,12KVa*5=60KVa额定电流电容器约有80安上下;

2  检查一下每个电容器的主回路是否正常;

3  用钳型表卡一下每个电容器的三相电流;

4 “补偿电容是刚换新的。 ”最后检查电流互感器接和电流表是否正常。

网友E:
你可以检查下主回路的三相电流,还有是看看有没有用电抗器,有的电抗器也会坏掉,我也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F:
太大了吧,三相平衡否

网友G:
检查下主回路的三相电流,还有是看看有没有用电抗器,有的电抗器也会坏掉

网友H:
仔细检查电容主电路回路有没有缺相,再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比如漏液,腰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