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达变频器老出现STOP,求高人讲解!!!

楼主(2008-09-16):
        运行正常 却突然跳STOP ,十分迷惑不解!

             求解答!

楼主:
怎么没有人哟

网友A:
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我想这个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

网友B:
外部线路问题

楼主:
关于上面的解答,都可以排除这个外部线路问题,是否有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C:
告诉你,,,,是面板内部问题,我遇到过多次, 运行正常 却突然跳STOP ,无规律,有次遇到面板自己把参数改了,换个面板就好了

网友D:
面板上的STOP灯是否亮了?改变控制方式试一下;

面板控制就改成外部端子控制,外部端子控制就改成面板控制,改后再试一下;

楼主:
面板上的STOP灯是亮的,就是自己停机。所有的运行方法都用了,cpo板也换了,还是不行请指教。

网友E:
是不是外部有问题啊?你换一台机子看一下可不可以

网友C:
换个面板,,你试下

楼主:
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F:
你带的是啥负荷,能说得再详细点码?

楼主:
空载得时后,也出现,好象以下断电似的,但换上另一台就好了,外部电源排除故障了。

网友G:
查电机是否缺相,可能是缺相过流保护

设置一下额定电流,可能是过流保护

网友H:
如果排除以上各楼所说的问题,那就是干扰问题,台达的变频器和触摸屏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我在国外调试的时候,就遇到触摸屏抗干扰的问题,当时一个角磨机一开触摸屏就慢慢的黑了下去,当时找了很久才发现把角磨机关掉就好了。没办法我只好在前面加了一个滤波器就好了。

还有你看一下在你的参数里面又没有设置定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