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段AB PLC程序

楼主(2008-09-16):
     本人从事水处理行业,现在想做加氯的自控,程序的思路是设定一个余氯的次低限值0.9    低限值0.8    次高限为1.0,高限为1.1,程序要实现的目的是要让余氯在次低限与次高限之间运行,有哪位高手做过类似的程序请帮帮我。我的邮箱是2136589@qq.com

楼主:
     本人从事水处理行业,现在想做加氯的自控,我想通过ABPLC来控制加氯机,程序的思路是设定一个余氯的次低限值0.9    低限值0.8    次高限为1.0,高限为1.1,程序要实现的是要让余氯在次低限与次高限之间运行。控制加氯机阀门开度用开关量输出控制,开关阀门用时间来控制,输入的信号有“余氯”(模拟量)。

网友A:
用PID来做不是很困难的!

网友B:
如果是500 可以用 SCP    GRT   TON  等等很容易做的

5000也可以用PID啦

很多种的

网友C(2009-04-19):
抓住大滞后才靠边。。。。。。。。。。。。。。。。

网友D(2009-06-19):
液位传感器加上一段小程序就可以了啊,有的液位传感器本身就带有上下限及预上下限的设置,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E:
最常规的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写个"高开低停" 用比较指令.PID也可以做,上下限作为超限设定.

网友F:
太简单了啊,那液位传感器给几个信号,加几个比较指令,摆平!!!

网友G(2010-01-04):
你阀门用的是电动阀吗?用开关量控制阀门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