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电事故

楼主(2008-09-16):
一、触电事故的特点:
  1、事故原因大多是由于缺乏安全用电知识或不 遵守安全技术要求,违章作业所致。
  2、触电事故的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一年中春、 冬两季触电事故较少,夏秋两季,特别是六、七、八 、九四个月中,触电事故特别多。其主要原因不外乎 气候炎热,多雷雨,空气中湿度大,这些因素降低了 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人体也因炎热多汗,皮肤接触 电阻变小,衣着单薄,身体暴露部分较多,大大增加 了触电的可能性,一旦发生触电时,便有较大强度的 电源通过人体,产生严重后果。
  3、低压工频电源的触电事故较多。据统计,此类 电源所引起的事故占总数90%以上。低压设备较高压 设备应用广泛,人们接触的机会较多,加上220-380 伏的交流电源习惯称其为"低压",好多人不够重视, 丧失警惕,因此容易引起触电事故。
   二、触电的类型: 一般按接触电源时情况不同,常分为两相触电, 单相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
  三、电流对人体的影响: 电流通过人体后,能使肌肉收缩产生运动,造成 机械性损伤,电流产生的热效应和化学效应可引起一 系列急骤的病理变化,使肌体遭受严重的损害,特别是 电流流经心脏,对心脏损害极为严重。极小的电流可引 起心室纤维性颤动,导致死亡。电击伤对人体的伤害 程度与电流的种类、大小、途径、接触部位、持续时 间、人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等都有关系。
  1、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对人体的影响也越大, 因此,接触的电压越高,对人体的损伤也就越大。一 般将36伏以下的电压作为安全电压。但在特别潮湿的 环境中即便接触36伏的电源也有生命危险,所以在这 种场所,要用12伏安全电压。
  2、交流电对人体的损害作用比直流电大,不同频 率的交流电对人体影响也不同。人体对工频交流电要比 直流电敏感得多,接触直流电时,其强度达250毫安有 时也不引起特殊的损伤,而接触50赫交流电时只要有50 毫安的电流通过人体,如持续数十秒,便可引起心脏心 室纤维性颤动,击导致死亡。交流电中28-300赫的电流 对人体损害最大,极易引起心室纤维性颤动,20000赫 以上的交流电对人体影响较小,故可用来作为理疗之 用。我们平时采用的工频交流电源为50赫,从设计电气 设备角度考虑是比较合理的,然而50赫的电流对人体损 害是较严重的,故一定要提高警惕,搞好安全用电工作。
  3、电流持续时间与损伤程度有密切关系,通电时间 短,对肌体的影响小;通电时间长,对肌体损伤就大, 危险性也增大,特别是电流持续流过人体的时间超过 人的心脏博动周期时对心脏的威胁很大,极易产生心 室纤维性颤动。
  4、通过人体的电流途径不同时,对人体的伤害情 况也不同。通过心脏、肺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电流强度越 大,其后果也就越严重。由于身体的不同部位触及带电 体,所以通过人体的电流途径均不相同,因此流经身体 各部位的电流强度也不同,对人体的损害程序也就不一 样。所以通过人体的总电流,强度虽然相等,但电流途 径不同,其后果也不相同。
  5、电流对心脏影响最大。
  四、发生触电时,现场急救具体方法如下:
  1、迅速解脱电源:发生触电事故时,切不可惊慌 失措,束手无策,首先要马上切断电源,使病人脱离电 流损害的状态,这是能否抢救成功的首要因素,因为当 触电事故发生时,电流会持续不断地通过触电者,从影 响电流对人体刺激的因素中,我们知道,触电时间越长, 对人体损害越严重。为了保护病人只有马上切断电源。 其次,当病人触电时,身上有电流通过,已成为一带电 体,对救护者是一个严重威胁,如不注意安全,同样会 使抢救者触电。所以,必须先使病人脱离电源后,方可 抢救。使病人脱离电源的方法有很多:
  A、出事附近有电源开关和电源插头时,可立即 将闸刀打开,将插头拨掉,以切断电源。但普通的电灯开 关(如拉线开关)只能关断一根线,有时不一定关断的 是相线,所以不能认为是关断了电源。 B、当有电的电线触及人体引起触时,不能采用 其他方法脱离电源时,可用绝缘的物体(如木棒、竹 杆、手套等)将电线移掉,使病人脱离电源。
  C、必要时可用绝缘工具(如带有绝缘柄的电工 钳、木柄斧头以及锄头等)切断电源。 总之,在现场可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快 速切断电源,解脱电源时,有两个问题需注意:
  A、脱离电源后,人体的肌肉不再受到电流的刺 激,会立即放松,病人可自行摔倒,造成新的外伤(如 颅底骨折),特别在高空时更是危险。所以脱离电源需 有相应的措施配合,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加重病情。
  B、解脱电源时要注意安全,决不可再误伤他人, 将事故扩大。
  2、简单诊断:解脱电源后,病人往往处于昏迷状态, 情况不明,故应尽快对心跳和呼吸的情况作一判断,看 看是否处于"假死"状态,因为只有明确的诊断,才能 及时正确地进行急救。处于"假死"状态的病人,因全 身各组织处于严重缺氧的状态,情况十分危险,故不能 用一套完整的常规方法进行系统检查。只能用一些简单 有效的方法,判断一下,看看是否"假死"及"假死" 的类型,这就达到了简单诊断的目的。 其具体方法如下:将脱离电源后的病人迅速移至比较通 风、干燥的地方,使其仰卧,将上衣与裤带放松。
  A、观察一下有否呼吸存在,当有呼吸时,我们 可看到胸廊和腹部的肌肉随呼吸上下运动。用手放在鼻 孔处,呼吸时可感到气体的流动。相反,无上述现象, 则往往是呼吸已停止。
  B、摸一摸颈部的动脉和腹股沟处的股动脉,有 没有搏动,因为当有心跳时,一定有脉搏。颈动脉和股 动脉都是大动脉,位置表浅,所以很容易感觉到它们 的搏动,因此常常作为是否有心跳的依据。另外,在 心前区也可听一听是否有心声,有心声则有心跳。
  C、看一看瞳孔是否扩大。瞳孔的作用有点象照 相机的光圈,但人的瞳孔是一个由大脑控制自动调节的 光圈,当大脑细胞正常时,瞳孔的大小会随着外界光线 的变化,自行调节,使进入眼内的光线强度适中,便于 观看。当处于"假死"状态时,大脑细胞严重缺氧,处 于死亡的边缘,所以整个自动调节系统的中枢失去了作 用,瞳孔也就自行扩大,对光线的强弱再也起不到调节 作用,所以瞳孔扩大说明了大脑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人 体也就处于"假死"状态。通过以上简单的检查,我们 即可判断病人是否处于"假死"状态。并依据"假死" 的分类标准,可知其属于"假死"的类型。这样,我们 在抢救时便可有的放矢,对症治疗。
  3、处理方法:经过简单诊断后的病人,一般可按下 述情况分别处理:
  A、病人神志清醒,但感乏力、头昏、心悸、出 冷汗,甚至有恶心或呕吐。此类病人应就地安静休息, 减轻心脏负担,加快恢复;情况严重时,小心送往医 疗部门,请医护人员检查治疗。
  B、病人呼吸、心跳尚在,但神志昏迷。此时应 将病人仰卧,周围的空气要流通,并注意保暖。除了要 严密地观察外,还要作好人工呼吸和心脏挤压的准备工 作,并立即通知医疗部门或用担架将病人送往医院。在 去医院的途中,要注意观察病人是否突然出现"假死" 现象,如有假死,应立即抢救。
  C、如经检查后,病人处于假死状态,则应立即 针对不同类型的“假死”进行对症处理。心跳停止的, 则用体外人工心脏挤压法来维持血液循环;如呼吸停止, 则用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法来维持气体交换。呼吸、心跳 全部停止时,则需同时进行体外心脏挤压法和口对口人 工呼吸法,同时向医院告急求救。在抢救过程中,任何 时刻抢救工作不能中止,即便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必 须继续进行抢救,一定要边救边送,直到心跳、呼吸恢复。
  4、口对口人工呼吸法:人工呼吸的目的,是用人工 的方法来代替肺的呼吸活动,使气体有节律地进入和排 出肺部,供给体内足够的氧气,充分排出二氧化碳,维 持正常的通气功能。人工呼吸的方法有很多,目前认为 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效果最好。口对口人工呼吸法的操作 方法如下: A、将病人仰卧,解开衣领,松开紧身衣着,放 松裤带,以免影响呼吸时胸廓的自然扩张。然后将病人 的头偏向一边,张开其嘴,用手指清除口内中的假牙、 血块和呕吐物,使呼吸道畅通。
  B、抢救者在病人的一边,以近其头部的一手紧 捏病人的鼻子(避免漏气),并将手掌外缘压住 其额 部,另一只手托在病人的颈后,将颈部上抬,使其头部 充分后仰,以解除舌下坠所至的呼吸道梗阻。
  C、急救者先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嘴紧贴病人的 嘴或鼻孔大口吹气,同时观察胸部是否隆起,以确定吹 气是否有效和适度。
  D、吹气停止后,急救者头稍侧转,并立即放松 捏紧鼻孔的手,让气体从病人的肺部排出,此时应注意 胸部复原的情况,倾听呼气声,观察有无呼吸道梗阻。
  E、如此反复进行,每分钟吹气12次,即每5秒吹 一次。
  注意事项:
   A、口对口吹气的压力需掌握好,刚开始时可略 大一点,频率稍快一些,经10-20次后可逐步减小压 力,维持胸部轻度升起即可。对幼儿吹气时,不能捏 紧鼻孔,应让其自然漏气,为了防止压力过高,急救 者仅用颊部力量即可。
  B、吹气时间宜短,约占一次呼吸周期

网友A:
电击后医务人员千万不能用电击抢救,需要人工呼吸的千万不能放弃。

网友B:
是呀,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网友C:
触电后关键要做到迅速。准确。就地。坚持。

网友D:
关于触电方面最详细的了。

网友E:
讲的很详细,要加强防患意识.

网友E:
关于触电方面最详细的了。收藏了

网友F(2008-12-02):
进行正确及时的抢救,这样一定能够挽救许多人的 生命

网友G:
很好啊!我要顶一下啊

网友H:
抢救者在病人的一边,以近其头部的一手紧 捏病人的鼻子(避免漏气),并将手掌外缘压住 其额 部,另一只手托在病人的颈后,将颈部上抬,使其头部 充分后仰,以解除舌下坠所至的呼吸道梗阻。

网友H:
事故是很惨痛的 所以要注意

网友F:
电击后医务人员千万不能用电击抢救,需要人工呼吸的千万不能放弃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讲的很详细,要加强防患意识.

网友J:
一切经验的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让我们吸取教训,真爱生命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切经验的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让我们吸取教训,真爱生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