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电流互感器长时间过负荷有何危害?

楼主(2008-09-16):
电流互感器一旦长时间过负荷,将导致铁芯磁通密度达到饱和或过饱和,使电流互感器的误差增大,表计指示不正确,因此不易掌握实际负荷或运行情况。此外,由于磁通密度增大,将使铁芯和二次绕组过热,导致绝缘损坏。

网友A:
了解了。
其实大部分电器原件都不能超负荷运行的

网友B:
其实大部分电器原件都不能超负荷运行的 同意此看法!

网友C(2009-06-24):
电流互感器可以在过负荷5%的情况下运行多长时间互感器变比为300/5 如何计算???急需

网友D:
楼主的帖子回复得很少,主要是进入版务交流区不合适,建议此帖发到“电源电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