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故障及维修

楼主(2008-09-16):
日立,在自动化领域相对于西门子,ABB,三菱等一线品牌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品牌,其实在工控行业中日立的产品还是经常会看到的,像MICRO EH系列以及较大型的EH-150系列PLC,L系列,SJ系列,J系列变频器,以及交流伺服产品等等,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使用量。特别是日立变频器在启动负载较大的输送搅拌装置,需要四象限运行的升降装置,以及纺织化纤行业的卷绕等应用方面都有较多的应用实例。

    日立变频器在选型划分上还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市面上正在销售中的变频器包括经济型的L100系列,以及涵盖L100功能的SJ100矢量型变频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SJ300系列变频器,电梯专用的SJ-300EL系列变频器,风机水泵专用的L300P系列变频器。现在,市场上的几款日立变频器性能稳定,特别是日立具有专利技术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使得日立变频器在低速时的启动特性相当优越。现在的日立变频器在功能应用上也比较丰富,在同类变频器上经常用到的内置PID功能,RS-485通讯功能,16段加减速功能,电机并行运行功能,速度升降功能,参数拷贝功能,三线运行功能等在日立变频器的应用中都能一一找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两台电机在并行运行时同时采用矢量控制,这对于一般变频器是很难做到的,大家都知道,矢量控制时对于电机的参数要求都非常精确。功率,电流,电压,定转子的阻抗都得非常准确,而两台电机并行运行时恰恰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可能也是日立变频器的一个亮点。日立变频器在可选件的应用上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在通讯选件上主要有Profibus,Device Net等可选。在抗干扰,抑制高低谐波,射频干扰上,日立变频器还是有多种选件可选,交直流电抗器,RFI滤波器,LCR输出正弦滤波器等都为抑制变频器的对外干扰做了很好的保证。

    日立变频器相对于整个变频器市场,占有率可能并不是很高,对于用户来讲碰到故障可以查找解决故障办法的来源更少,以下我们就日立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和大家做一探讨。

2  日立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

2.1 液晶显示器

    早期我们在国内市场上经常能碰到的日立变频器就是HFC-VWS3系列,这是一款V/F控制的变频器,功率模块采用GTR的大功率晶体管。其最大功率能够做到132kW,采用液晶面板显示,这在同时期的日本变频器还是属于档次较高的。但相对于用数码管显示的变频器,液晶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相对就显得差了,我们经常会碰到液晶显示器有亮度但没有字幕,此类情况多半是由于液晶显示器的驱动电源侧由于贴片陶瓷电容容量下降而导致的,更换此类电容就能解决问题。

2.2 开关电源

    此外,该系列变频器大量采用了厚膜电路,包括开关电源厚膜电路,驱动部分的厚膜电路。采用厚膜电路多半是出于技术保密上的考虑。碰到类似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判断这些厚膜电路的好坏,对变频器维修来说,如何找出故障,也是一个很重要工作,对于开关电源的损坏,假如排除外围的部件包括开关管,起振电阻,脉冲变压器等的损坏外,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就是开关电源厚膜驱动电路了,在没有明显损坏痕迹下,我们可以外加直流电压测试厚膜电路能否正常输出驱动波形,外加直流电压一般在15V左右。如果输出波形正常,我们一般可以认为此厚膜电路正常。无波形输出基本可以判断此厚膜已损坏,更换厚膜解决此故障。 HFC-VWS3系列变频器的驱动厚膜电路也是容易出故障的地方,但由于厚膜电路上所有元器件都已被封装了,所以维修相对较困难。

2.3 E9报警

    在J300系列变频器中,我们经常会碰到E9报警,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三相输入侧电源,J300变频器带有三相输入电压检测,输入电压通过分压电阻送到CPU处理,在缺相和输入电压过低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E9报警。

2.4 --故障

    此类故障一般都出现在变频器上电时,一般这种故障不是一种纯硬件的损坏,但却经常会碰到,我们检查的重点可以放在一些接插件上,包括操作面板与变频器连接,控制板与驱动板的连接。此外直流侧欠压也会出现此类故障。

2.5 E30 IGBT故障

    SJ300系列变频器还会碰到的一种故障现象就是E30报警。导致E30报警的可能性有几方面:其中主要有功率模块损坏,SJ300系列变频器中小功率采用的是日本富士生产的PIM模块,整流和逆变为一体化的模块,与J300采用的IPM智能化模块又有区别。当然模块的损坏会导致E30报警的出现。但也有很多情况下,PIM模块并没有损坏,而是上桥驱动电路检测上出现了故障,故障信号通过光耦隔离后传到了主控制板报警封锁输出。

网友A:
多发表点此型变频器的维修和维护文章

网友B:
不够详细

网友C:
我们单位有一台SJ-300 75KW变频器报E10故障,可拿到厂家又好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可能是扁平电缆的问题。我也听说了。

网友E:
这应该是蒋老师发表在CA800上的文章,转贴应该著名,不要拿别人的东西冒充自己的!不道德!

网友F:
是蒋老师发表在CA800上的文章

网友G:
日立变频器SJ300,5.5-7.5千瓦,容易出现E23.4和E23.6故障.请问;如何结决,如果换板,那里有;谢谢

网友H(2008-11-13):
一台日立SJ200 0.75KW变频器上电报 E14 故障。 用万用表测 R S T U V W 几个端子对主板高压母线的正负极的二极管特性 正常。由于主板拆卸很麻烦,请指点一下故障根源好吗?谢谢。顾客记不起是怎样发生的故障了。用面板 调看变频器内部参数得知最近三次故障记录都是 E14 。而且存储记忆的发生3次故障的时候的运行频率都在3HZ,故障时的母线电压三次分别是420V 423V 413V . 请指教一下

网友D:
genyuan 扳子我有 我公司专业维修日立变频器6年,有大量日立变频器配件。 http://zhangyz77.blog.163.com/ 13851638925 价格绝对优惠!

网友I: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J(2008-12-22):
日立SJ300变频器故障码E23,如何解决?

网友D:
我可以维修   我公司专业维修日立变频器6年,有大量日立变频器配件。 http://zhangyz77.blog.163.com/ 13851638925 价格绝对优惠!

网友K(2009-04-27):
laji是不是我套按 白斑病

网友L:
这么好的文章,顶一下

网友M(2009-06-21):
请问E30的igbt故障如何排除呢?楼主能否讲的详细一些。

网友N:
好东西,顶一下,值得收藏

网友O:
学习了,希望可以详细些

网友P(2009-07-22):
能更详细的解说下如何拆卸、修理和检测么

网友Q:
J300的变频器,F09 号参数为00,为什么不能进行面板启动,还有,把F09改为03,也不能进行端子启动与调速,请指导

网友R: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更换CPU板马上就好。我有免费给你一快。

网友S(2009-09-11):
J300的变频器,F09 号参数为00,为什么不能进行面板启动,还有,把F09改为03,也不能进行端子启动与调速,请指导

我的一台J300也是同样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T(2009-10-13):
请问一下,我有一台sJ300出现E23.4报警,该是那些方面问题呢???O(∩_∩)谢谢。。

网友U:
对:水东 关于

请问一下,我有一台sJ300出现E23.4报警,该是那些方面问题呢???O(∩_∩)谢谢。。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一般E23的错误都是 CPU与闸阵列连接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故障,你检查一下下面几个地方是否正常:
1、FFC接触不良、2、IC故障、3、驱动光偶性能下降或者损坏

网友V:
各位高手,我这有一台SJ-200无故障显示,运行显示正常,就是到电机无输出,多谢!

网友V(2009-11-21):
各位高手,我这有一台SJ-200无故障显示,运行显示正常,就是到电机无输出,多谢!    有老师知道吗

网友W:
L300P变频器,上电显示A---,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X:
我这里有台L300P系列上有个4T014514-1坏了,想买块换,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程序的?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Y(2009-12-23):
引用 网友N:
关于好东西,顶一下,值得收藏

好东西,顶一下,值得收藏

网友Z(2010-03-16):
日立SJ-300  AT端子在哪里?

网友AA(2011-09-01):
专业维修各种变频器-13720024297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