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程序

楼主(2008-09-16):
     本人从事水处理行业,现在想做加氯的自控,我想通过PLC来控制加氯机,程序的思路是设定一个余氯的次低限值0.9    低限值0.8    次高限为1.0,高限为1.1,程序要实现的是要让余氯在次低限与次高限之间运行。控制加氯机阀门开度用开关量输出控制,开关阀门用时间来控制,输入的信号有“余氯”(模拟量)。

网友A:
我是新手但想试试可以更详细一点吗?我的油箱970844103@qq.com

网友B:
先做个脉宽调制的子程序。给定开度百分比和周期,自动控制阀门开关。
再做个PID。给定0.9~1,输出0~100做为子程序开度给定。

网友C: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

你用模拟量的最大量程分别分为0.8、0.9、1.0、1.1四个区间,他们分别有对应的数字量,然后再用时间控制阀门的开闭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不难啊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

QQ:610927881

网友E:
这个好办,你可以联系我.我帮你解决.

楼主:
功夫熊猫,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F(2008-11-11):
加氯机阀门开度用开关量输出控制????????这个应该选择模拟量控制.

网友G:
这么简单的东西没什么控制精度

用不着模拟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