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选多大好?

楼主(2008-09-16):
220v变18V整流滤波。得DC24V。滤波电容选多大好?

网友A:
要看负载大小。
220v变18V是不是小了? 加滤波电容后电压最大为18*1.414。如果220电压波动超过5%你算算输出电压?

楼主:
负载。。只有20W

楼主:
兄弟们回个话下

网友B:
不太清楚,回去好好查查资料吧!

网友C:
只要耐压足够没有问题的,呵容量不可小了

网友D:
整个3300微法的,还是好用。

网友E:
要看负荷情况确定。

网友F:
      电容还是大一点好。

网友G:
你的 负荷是什么性质的?要是对于纹波有要求的话,不单是加大滤波电容的问题了,还要加高频滤波电容,也就是并联小容量的电容。一般要求不高的负荷,有个2200微法就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