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低是否会烧坏变压器?

楼主(2008-09-16):
电压过低是否会烧坏变压器?

网友A:
如果不带负载回好些,带负载会烧

楼主:
我都烧了两个了,,,现在才知道电压只有190V,,,

网友B:
“电压过低是否会烧坏变压器? ”

1、烧坏变压器是电流大的原因!

2、关键是电流是否超过额定值?

网友C:
如果负载一样,接近额定值,电压过低,电流上升,所提供的功率是相等,理论说是不会烧变压器

看看是不是有超负荷相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一样,接近额定值,电压过低,电流上升,所提供的功率是相等,理论说是不会烧变压器

看看是不是有超负荷相象

电压过低,电流上升,不一定吧,比如电炉,

如果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环境温度合适,变压器肯定不会烧的

网友B:
3、电压低,变压器的电流可能大、也可能小,不一定大,所以电压低不一定烧变压器;

5、而异步电动机负载运行时,电压低,电流大,会烧电动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带负载回好些,带负载会烧

网友F:
看是否超过变压器的额定电压没有?

网友G:
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环境温度合适,变压器肯定不会烧的

网友H:
负载轻时没问题,额定负载后肯定会烧变压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电压过低是否会烧坏变压器? ”

1、烧坏变压器是电流大的原因!

2、关键是电流是否超过额定值?

没错 烧不烧变压器与电压低没有关系,电流大才是关键。

楼主:
事实正明电压过低会烧坏变压器,,不信你们试下

网友J:
不太清楚,回去好好查查资料吧!

网友K:
没错 烧不烧变压器与电压低没有关系,电流大才是关键。

网友L:
电压低好像与烧变压器没有直接联系,我认为

网友M:
什么样的变压器?什么负载?

输入电压低,还是输出电压低?

网友N:
同意4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