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24V开关电源与变压器24V的区别

楼主(2008-09-16):
今天修机器,发现电磁离合器不工作,查至电源发现是220V变24V的变压器烧了!因手头没有,就用一个24V电源开关代替。电磁离合器动一下就不动了!
24V开关电源与变压器24V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交流还是直流的区别

网友A:
24V开关电源会电源保护的,或者你选的容量偏小,检查离合器线圈有接地故障没有??
仔细检查下的,最好要换回变压器24V工作,

网友B:
容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