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收放卷控制

楼主(2008-09-16):
最近接手了一个高速收放卷项目,放卷部分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只是收卷部分,收卷速度到600米/分,开环控制,前面既没有张力检测也没有浮动辊,也没卷径检测,张力设定按照一定的锥度曲线。不知该如何编程控制,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最近两天正在做这样的东西,我的速度只有一百多米。以前没做过,不过我还是充满了信心哈。我的思路是在某根过辊(不打滑的,直径已知)上放一霍尔开关,在收卷辊(气涨轴)放一霍尔开关(实际可能是放到其传动的齿轮端面),这样我就能根据这两个霍尔传感器每周需要的时间计算出当前收卷直径大小,进而就可以计算出收卷离合器张力的大小了

网友B:
电工乙的方式在很多半自动张力控制器中都使用, 我用PLC做的张力控制也这么做过,理论上没啥问题, 但是要解决好加速,减速时的补偿。 还有,磁粉的线性要好! 因为你这是纯粹的开环控制,卷径计算的精度是没问题, 但是电流和力矩的线性关系很难保证, 国产的烂磁粉没有任何线性可言!

木木然的控制,在很多半自动张力控制器上也有方法, 一般用厚度累积法,即已知材料单层的厚度,然后在收卷侧加一接近开关计算收卷的层数,两者相乘, 再加上初始卷径, 就等于当前卷径。 接下来,也是和电工乙一样开环给定磁粉的电流,期望得到线性的力矩。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建议,磁粉制动器的非线形还真没考虑太多,我的速度不快不知道影响大不,主机速度我不让它有太大的加速度。那么多机器上用手动张力都能收得很好,偶尔调一下电位器都可以

楼主:
我不用磁粉制动器,收卷用伺服电机控制,加减速 不快。我觉得关键还是卷径计算的精度问题。线速度V是设定的,已知,伺服电机的实际转速N可读到,根据V=2*3.14*N*R,可得到卷径R,但是这样需要在张力控制比较稳即速度比较稳的情况下才能计算的比较准确,一旦张力控制不稳,速度波动大,R就计算不准确了,计算出来的电机控制扭矩也无法稳定。还有没更好的办法阿?通过膜厚*圈数是有累积误差不准确的。
另外,通过速度模式限定力矩控制与扭矩模式控制,在控制上有何差别?

网友C:
需要卷的材料是什么?收卷是否为中心收卷?

网友A:
纸张,中心收卷

网友B:
中心卷曲收卷,只要料材不松驰,那么检出来的直径就很准确。 在印刷行业的一些分切机上,大都用这种方式,简单,性能也能满足。

膜厚*圈数是有累积误差不准确的,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种方法本来就是用在对张力要求不高的场合, 就象电工乙那种“手动调调电位器都可以满足”的场合。 取代手工调节而已。

速度模式+转矩限幅      和      转矩模式+速度限幅, 这两种按理说还是有些区别的,但是具体是啥,俺还说不上,呵呵。 比如  西门子的MM440就提供这两种控制方式,而国产的变频器比如汇川MD320提供的仅仅是前者。  据坛子上有人讲,如果用前者,可能会引起0速拌动,不过俺没用过哈,不好下结论。

仅供参考。

楼主:
TO:ShowFine

中心卷曲收卷,只要料材不松驰,那么检出来的直径就很准确。如何检出来的?并没有超声波传感器检测的。你做过的分切机收卷速度到多少?

这也是一台分切机,分切纸张或塑料薄膜,中心卷取。

网友B:
我并没有做过印刷行业的分切机, 只不过在刚毕业时在那个行业呆了几个月,见我们老板做过, 用西门子S7-224就很容易实现。   电工乙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方案。 不过我们是在测速辊上加装编码器,这样精度更高。    另外,我也做过这种张力控制,不过不是印刷行业,速度较低,完全没有问题。  这种叫间接测量卷径,  你用超声波就是直接测量了。

你可以找一下三菱张力控制手册,上面讲了非常多的张力控制的方式,而且原理说得非常明白。

网友A:
600米/分钟的分切机国内好象已经算比较高的水平了

网友D:
abb asc800 还有一些国内的一些品牌的变频器提供这样的功能,可以实现锥度张力。

网友D:
不过600的速度挺快的。我只做过几十米的系统。

to showfine :

启动瞬间的直径如何计算,要是刚开始的时候纸张是松弛的,这计算的直径又如何?

网友D:
楼主放卷用的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00米/分钟的分切机国内好象已经算比较高的水平了

现在600-800米的复卷一般都是涂布白板了,文化以及箱板纸很多已上千米了,

网友B:
to  zlzxw:

这种张力控制方式,都要求换卷后在触摸屏内设置初始卷径的!

对于开机松驰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本身要求操作工人在开机前将材料绷紧,第二个可以用程序处理,就是每四圈计一次卷径,而且仅取第三和第四圈的数据,这样只要不松驰太多,是没问题的, 我做的系统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A:
换卷后我不准备让操作工人再次设置初始直径,感觉那样不太人性化。开机时先以一个比较小的张力运行,保证离合器能带动收卷就可以了,慢速开机第一圈后就有个可以参考的直径了,几圈以后再取平均值之类的运算

楼主:
To:zlzxw
放卷用变频器,有浮动辊,放卷的控制我倒是不担心。
主要是收卷,目前塑料薄膜的收卷到600m/min在国内是很高的了

网友E:
收放卷全部用汇川的MD330变频器,效果超乎你的想象,PLC只是简单的几个外部逻辑

网友F:
使用专用的变频器

楼主:
123456lyd
使用汇川的变频器如果搞不好怎么办?你能担保阿?我知道汇川变频器在拉丝机和普通的收放卷领域用的很多

网友A:
已经成功交付使用,自我感觉效果还可以

网友G:
我见过这样的 收卷用直流马达 (2个马达 因为是双轴收卷) 用三菱的张力控制器来检测张力来自动调节放卷张力(放卷用磁粉刹车)主要用来分切礼品包装塑料薄膜的.效果还不错

因为也是分切机 如果600米/分钟 的话  速度很快 你还要考虑到 在高速分切时  所产生种种情况;如静电 和 边料处理.收卷不齐 .分切不断...

当遇到上面情况你肯定会急速停机 急速停机时所产生的张力松弛现象....

网友G:
600米/分钟的分切机国内好象已经算比较高的水平了

是最高水平的了 ......

  楼主改好了 记得说下体会  期待中......................

楼主(2008-12-14):
此设备已调试完毕,客户很满意,目前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放卷还给加了被动放卷功能(不用浮动辊,开环转矩模式控制),主动放卷(采用浮动辊反馈)时浮动辊也很稳定,速度模式控制,采用基准速度+PID控制。收卷为开环控制,采用速度模式+转矩限幅和转矩模式+速度限幅两种方式效果都差不多,都能满足要求。开环控制,需要进行滑动摩擦补偿和加减速时惯性矩补偿,不然收卷效果很差,另外收卷张力和收卷压力根据曲线设定。此项目的完成对收/放卷控制的了解提高了很多啊,现在看来以前做卫生用品设备的收放卷控制,还是太简单了。个人感觉,此种电气控制方式,即便设备生产速度到1000米/分应该也没问题,只是机械工艺需要改变。我准备把客户的张力曲线计算方法重新做,达到国外领先水平。

网友H:
祝贺了!不知控制器和驱动器目前用的是内资还是外资品牌?

网友D:
与上楼一样好奇,用的是伺服还是变频,什么牌子型号?

楼主:
PLC采用施耐德品牌,放卷和主传动用ATV71系列,收卷用Lexium05系列伺服,走CANopen通讯控制。直径计算非常准确,放卷直径在误差150mm的情况下,50m/min速度下约30秒即计算准确,如果直径准确值恢复太快,会造成浮动辊波动太大。

网友I:
再次恭喜了!集成技术已具备能力,自有基础自动化技术期待起飞。

网友J:
能不能说一下放卷直径怎么计算的

网友J:
还有机器在按下紧急停止时的动作是怎样的

楼主:
放卷直径由线速度/角速度计算,但要进行数据处理,因为输入的放卷直径初始值可能偏差很大,造成控制不稳。目前运行状态,放卷初始直径输入偏差150mm,在50~100m/min时,运行30s左右计算到准确值。这样加/减速或高速时浮动辊才会稳定。现在即便放卷不圆偏心较大的情况,浮动辊也波动不大。

网友J(2009-01-18):
直接装个超声波测卷径会不会好点,不用这么长时间计算卷径,在直径不对时摆辊摆动应该比较大的,放卷初始直径要经过设定。

楼主:
所放的卷有的卷径会不圆的,偏心很大,此时用超声波传感器就不行了。而一个传感器几千块钱呢。

网友K:
可用编码器加上摆杆来间接测量收卷直径,即准,又便宜,再加上小型PLC及变频器即可经济的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L(2009-04-27):
木木然

PLC采用施耐德什么系列,Twido,还是M340或其它

网友M:
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伺服用力矩控制,速度设定最高。轻松搞定

网友N:
收卷直径如何计算,在PLC中运算吗?

加减速补偿怎么做的?

很是好奇,希望楼主解答。

楼主(2009-06-04):
收卷直径在PLC里运算,包括放卷直径,我们有成熟的算法。加减速力矩需要补偿,根据加减速时间和负载惯量,有具体的公式的。

网友O:
你的张力是多大??900m/mit呢。你的最大最小卷径是多大??另外卷径计算的数学模型是你们自己做的??

网友P:
我现在也想做一个卷曲的 项目是做浆纱的 那位能把详细的 程序和方式给我发一下 baeeq84@163.com   我现在正在苦恼张力是怎么做 怎么能实现 先在这谢谢来啦

网友O:
你做几单元浆纱机,郑纺机的7单元浆纱机我们早在03年就开发出来了。前6轴用ES的做相位同步,最后的收卷用EV.

但我们和郑纺机是有协议的,所以我也有新方案!楼上的若有兴趣就留个联系方式!

郑纺机也有第三方的方案   SIENMENS      AB        但都在收卷上出了些问题。这个我相信很多业内人都知道。

向宁波13795243230

网友Q(2013-03-02):
木木然
您好,请问您能讲下收放卷卷径具体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R(2015-01-16):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卷径计算。

网友S(2015-04-24):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卷径计算的数学模型

网友T:
13757313940我能解决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卷径计算。

料的厚度*2*计的转数

网友T:
刚学有点难

多玩不通自会变通

网友U(2025-04-19):
你好 收卷怎么算啊 开环伺服控制 可以设定线速度

网友U:
引用 楼主:
收卷直径在PLC里运算,包括放卷直径,我们有成熟的算法。加减速力矩需要补偿,根据加减速时间和负载惯量,有具体的公式的。...

这个收卷的怎么算啊 ,目前我有个项目不需要恒张力 ,恒速度 ,根据收卷轴的卷径不断改变速度

网友V(2026-04-01):
用电子凸轮还是PID控制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