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有关华为ev2000多段速控制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8-09-16):
有一项目,采用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11kw采用ev2000的风泵型变频器, EV2000-4T0110P型号。

拟固定三段频率控制。也就是利用端子可以设定风机为A、B、C任意频率运行。。

我看了说明书,假如x1、x2、x3分别是k1、k2、k3则三段频分别是

k1=1,k2=0,k3=0;

k1=0,k2=1,k3=0;

k1=1,k2=1,k3=0;

三种设定。我要问得是,如何选择是三段频率功能??比如简易PLC功能就有F4.00项选择。。。

谢谢。。。。。

网友A:
由F3.23~3.25来确定,书上都有,再有问题,QQ;39273391

网友:
非常感谢,IF3200

但我问的是功能的选择而不是频率如何输入。。。。。。

说明书上写,这些频率将在多段速度运行方式和简易PLC运行方式中使用。。。

F7.00~F7。07就是上面写的X1、X2、X3的设定。。。F4里面是简易PLC运行方式的使能及设定。比如F4.00参数个位是0时表示不启用简易PLC功能,是1、2、3时表示启用简易PLC功能。。。但多段速运行方式有没有类似的参数设定??所以。

我问的是多段速运行方式的使能。。。。。。。。。。。。。。。??????????

网友:
非常感谢IF3200,在QQ里为我解答。

EV2000变频器不需要单独为这个功能进行使能,只要外部端子设定好了x1、x2、x3就可以自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