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请问在模拟量运算中,数值一般放在VW还是VD?现在运算的数值最高达到9位数,用VW担心太小,用VD不知怎的编译时错误,它们的数值范围分别是多少呢,V的数值范围又是多少呢?

        另外压力处理、温度处理、4-20MA处理的公式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A:
VD也就是32位存儲空間,VW為16位存儲空間。根據您的數據類型來選擇相應大小的存儲空間。

壓力處理,溫度處理要根據您的實際工藝進行處理,而非有專用的公式,只有當這些量為線性的情況下才能套用公式。

以上~~~

网友B:
考虑数据大小,用转换指令改变一下!一般来说是W。

网友C:
-50-+50的温度处理是不是和正值的温度处理一样呢

网友D:
那用VD(4G)才可以了,VW明显不够了

现在一般标准的都是做过线性化处理了吧

西门子就有标准的模拟量输入输出,PID,热电偶.电阻等的功能块什么的啊

越简单,越傻瓜,越好!

楼主:
我现在用的224XP,扩展依次是1块16DI/16D0,4块235,2块2AO,请问模拟量输入依次是AIW0 AIW2 AIW4 AIW6 AIW8 AIW10 AIW12..................AIW30.吗?模拟量输出是AQW0 AQW4 AQW8..........AQW21吗?

楼主:
在224XP的口上连接1个GPRS模块,请问如何对这部分编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224XP,扩展依次是1块16DI/16D0,4块235,2块2AO,请问模拟量输入依次是AIW0 AIW2 AIW4 AIW6 AIW8 AIW10 AIW12..................AIW30.吗?模拟量输出是AQW0 AQW4 AQW8..........AQW21吗?

224模拟量是16位以下的.模拟量输出应该是AQW0 AQW2 AQW4 AQW6 AQW8 AQW10......

楼主:
那本机自带的2AI/1AO如何定义地址呢?,还有西门子的PID如何使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VD也就是32位存儲空間,VW為16位存儲空間。根據您的數據類型來選擇相應大小的存儲空間。

壓力處理,溫度處理要根據您的實際工藝進行處理,而非有專用的公式,只有當這些量為線性的情況下才能套用公式。

 言简意赅!!!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