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的温控模块如何应用

楼主(2008-09-17):
三菱的FX2温控模块的连接线怎么 接,温控测量那个探头的那三根连接线的三种颜色如何对应PLC的L+ ,L-,I-的三个接点。PLC的参数需要怎么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FX2N-4AD-PT的温度模块吗?PT100的温度探头三个线连接

用万用表量探头的3个线.假如线定义为A,B,C三根.A与B,A与C多有阻值.那么B与C就是接近0阻了值.

L-,I-两个接点B与C随便接.A接L+.

但是还要写温度模块程序才能运行.

网友B:
是FX2还是FX2N的?

模块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的?

网友A:
呵呵.抱歉没看清标题.应该是FX2N-4AD-PT吧.因为看他说的接线点与哪个模块对的上号.

网友A:
呵呵.抱歉没看清标题.应该是FX2N-4AD-PT吧.因为看他说的接线点与那个模块对的上号.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今天都试机器了,一切良好。正如一楼所说的那样儿,我也是刚刚接触到这一块儿,用的是PT100的铂金电阻,它的三根出线有两根的颜色特别地近似,都是红色的,区别不出来,呵呵,后来查了一下儿资料才知道那两个是短接着的,另一根是白色的,接L+。

那个型号是FX2N-4AD-PT的温度模块,和FX1N-40MR的PLC相连的。

网友C(2011-01-28):
楼主,我现在也要写个fx2n的温度控制程序,不知道怎么写,你有相关的资料或例子程序吗,麻烦给我看看

xyl35@163.com

网友D:
这个程序好写的,结合外部线路情况编程,其实三菱FX2N--4DA--PT模块说明书里面有例程,你去看看就会了

网友D:
这里有一个三菱PLC和FX2N-4AD-TC连接实现温度PID闭环控制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