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中的 GSV指令是怎么使用的啊?

楼主(2008-09-17):
想请高手解决一下啊    ?

网友A:
你打算干什么用啊,指令集上的解释还算清楚。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啊 ,

网友C:
可以通过GSV指令获得有关PLC的状态信息,如时间,错误类型及代码等.在做系统级的诊断编程时还是有很大的用处的.如要处理系统参数时还要用SSV进行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