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故障FL24

楼主(2008-09-17):
一台ABB400-22KW,原先是上电没显示,开关电源修好之后,上电显示FL24。

怀疑逆变有问题,拆掉逆变上电还是报,驱动电压正常。

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都已经更换过,主板也换过,底板上的那快小接口板也换过,也恢复过出厂值。都无效!

请熟悉这种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呵呵 是硬件故障 如果都是要的 装机上三相电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查下开关变压器呢,我遇到的是绕的不能用也是这个报警

网友C:
这个故障我刚刚修过一个 也是22KW的   呵呵  有问题联系QQ 674722276

楼主:
我的 这台变压器不是绕的,是原装的,只不过是从其他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