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控制器与HF-KP73(B)制动问题

楼主(2008-09-17):
系统用MR-J3控制器搭配HF-KP73(B)用三菱定位模块定位.

伺服电机运动到定位点后,电机受力大概是30%的额定力矩.然后有一个外力作用在电机轴上(可能大于电机的额定力矩),为了防止电机的转动,能否用电机自带的电磁制动器先抱闸,再施加外力?

假如可以的话,那么伺服电机在使能关闭到制动器闭合这段时间,伺服电机转动了多少角度?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那么伺服电机在使能关闭到制动器闭合这段时间"

为什么是这个顺序?

网友B:
可以啊,制动器闭合前,使能应该可以不关闭的吧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那么伺服电机在使能关闭到制动器闭合这段时间"

为什么是这个顺序?

伺服锁定状态下如果电磁制动器变为有効,制动器的寿命可能会变短。

所以,我一般多是靠使能信号来控制制动器开闭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不太清楚,回去好好查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