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有谁用过吹气法测差压

楼主(2008-09-17):
测量气化炉压差,700度 介质煤气/煤粉  使用远传膜片密封差压变送器 设计院给出吹气法降温,不太理解怎么实现的。不知道吹的仪表气比工艺压力高还是低?如果仪表气压力低,加逆止阀,时间长了热量会不会通过气体船体过来;如果仪表气压率高工艺压力,那么差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做过吹气法测液位,开口罐,但是差压没做过,吹气本身精度很差的。不清楚这个怎么保证精度。仪表风肯定高于介质压力,然后正负压加同一个仪表风,受到不同压力,正负压侧返回的背压肯定可以代表差压,但是我以前使用测液位的经验下来这个只能看个趋势,值的精确没办法保证。

网友B:
做过,主要原因是测量介质会堵塞引压管道

网友B:
后半段解释是,假设测量压力P1,仪表气体压力P2,仪表测量压力P3。当P2不变P1减小时候,相当于阻力减小,P3会一起减小。但是精度曲线可能需要做检测才可以

楼主:
吹气法的主要目的是降温,因为硅油702耐温300多度,而我们介质700度,降温是必须的。设计院给了吹气法降温。加冷凝罐介质是煤气/煤粉能行吗?

楼主(2009-01-06):
还有一种用短管自然降温方法,对差压肯定没有影响,但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用多长多粗的管呀,能降到多少度。

网友C:
吹气法一般用于介质温度高和介质内含粉尘颗粒,例如催化裂化的再生塔及沉降器,利用4-6公斤仪表风经限流孔板,由正负取压管吹入被测容器,差压变送器只要测量背压就可以了。精度一般都可以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D:
压力和液位我们这里都有,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