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信号

楼主(2008-09-17):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三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信号是什么意思。MR    MDR   BAT   MD   MDR    CNT   P5   LG    SHD  各代表什么意思?

pac,plc

网友(2008-11-25):
BAT是电源 LG是地

网友A:
SHD  是屏蔽!其他待查

网友B:
小弟认为:BAT是电源(24V) SHD 是屏蔽 P5是+5V  LG是0V5  MR MD RMD MDR两个差分信号。CNT好像是不接(connected not)吧。

网友C(2009-01-01):
大部分是对的!!我查过!

网友D:
P5、LG电源和地

MR、MRR一对差分线,可能与时钟有关

MD、MDR一对差分线,可能与数据有关

BAT电池正极

CNT不清楚

网友E:
不好意思,路过此地,只为积点积分发帖。

网友F:
me too

me too

me too

网友G:
你的是不是三菱的HF电机?CNT是要接的,不接会出问题。

网友H(2009-05-25):
你自己做线吧。。。。。还是买原装的比较好,做的问题很多。。。。。如果一定要做的话,你这一组全接的话  是四线制的接线方式,完全按照手册上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