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站控制阀的选型及使用

楼主(2008-09-17):
热电行业,控制阀的使用工况较特殊,简单来看电力流程只是水、蒸汽的循环流程,可是在此流程中选用控制阀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过程介质简单,只有水和蒸汽两种,复杂的是水和蒸汽的温度压力波动范围大,带来系列问题如:闪蒸、气蚀、冲刷、噪音、腐蚀。但首先要考虑的是控制阀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1、给水阀(主、附锅炉给水阀、复合型给水调节阀)

控制要求:控制锅炉进水量,保证蒸汽蒸发量,维持锅炉水位" }0 U. H(主、附型锅炉给水阀系统包含两个控制阀,一台用于锅炉启动时使用,一台用于正常给水使用)  】/ |

工况情况:锅炉启动时阀门压差可达100-300公斤,流量较小,正常运行时压差较小,流量大,流量可调比为75:1~100:1。阀门要求:WCB/WC9,对于双阀系统中的启动阀要求抗气蚀,V级关闭等级,对于复合型给水阀需使用特性化阀内件同时满足锅炉启动与正常运行时的需要。一般阀门选择为故障关。 5 【
、锅炉给水泵最小流量循环阀4 q) b$ 】
控制要求:使锅炉给水泵安全启动及停止运行,消除因流量过小、温升增加、水强烈气蚀使泵损坏。 (老式电站有使用开关型的最小流量控制阀,同时还有使用机械式的泵自动循环阀),

工况情况:压降达160-350公斤,是电站系统中承受压差最大的阀门,流量为正常流量的30%。

阀门要求:抗气蚀,防堵结构,V级密封等级,泵启动与停止运行时阀门连续工作,泵正常启动后此阀门关闭,阀门通常为故障开。

高低加热器疏水阀(给水加热器疏水、冷凝水加热器疏水)

控制要求:控制加热器中冷凝水的位置,及时将冷凝水排放,高水位排放,正常水位疏水- Y' c0

网友A:
没接触过电厂的。

网友B:
阀门在流体控制上面应用的太广了

网友C(2008-10-19):
电动阀不适合被调参数变化较快的场所。容易造成电机过热。气动阀最好选精小型的。

网友D:
电厂 主要 采用何种阀呢?变频、气动还是电动?

网友E(2009-02-02):
主要采用的电动阀较多,也可以用气动,这就是电厂选型难的事情的。我们做电厂都是要考虑好多方面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