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17):
我有一台山特的3KS机器,报市电升压故障,请问市电升压具体是在那一块,有修过类似故障的大侠请指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这个故障应该在电源输入端,当检测电源超过设定就报此故障.

网友B:
用调压器接在输入端进行测试,如有问题检查过压保护部分.

网友C:
市电是不是220V的,他菜用三相四线供电,当零干线断时是断线以下线路,成三相星形线路,由于负载肯定不会平衡,就造成电压,有高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