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BC Short Circuit 故障

楼主(2008-09-17):
各位,帮帮忙!

 ABB BC Short Circuit故障到底是什么故障,每次更换NINT板就OK了。

之前已经把 Brake Chopper Unit相关的东西检查了,都没问题,只要一更换NINT板就OK了。

网友A:
ABB ACS600有很多检测信号都在NINT上完成,所以很多故障都与他有关.

网友B(2008-10-18):
BC SHORT CIRCUIT(7114):?? 制动斩波器IGBT(S)短路,应更换制动斩波器,同时确认制动电阻已连接,并完好。

网友B:
抱歉,BC SHORT CIRCUIT 应是(7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