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卡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请问刘工:

我的卡是DMC2143

我用多任务时

#AUTO

SB1

XQ#TT1,1

JP#AUTO

EN

#TT1

SB2

JP#TT1

EN

这处程序不执行,但把JP#TT1拿掉就行了,为什么.

例子上是要加的.

楼主:
卡的型号是DMC2142,

DMC2142与DMC2143有什么区别?

楼主:
 把JP#TT1拿掉后,不是多任务的功能,是调用子程序的功能.

请大家帮忙.

楼主:
#AUTO

XQ#TT1,1

#MAIN

SB1

JP#MAIN

EN

#TT1

SB2

JP#TT1

EN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AUTO

SB1

XQ#TT1,1

JP#AUTO

EN

问题是出在 JP#AUTO上。有这一行,XQ#TT1,1就要被反复执行。而#TT开始的程序也是个死循环程序,是悠远也执行不完的,那么,第二次执行XQ#TT1,1时,就会由于上次的程序没执行能够完,1号线程还在被占用而出错。

DMC-2142 与DMC-2143相比,就是硬件接口的形式不一样。DMC-2142采用的是SCSI100的接头,DMC-2143采用的是96pin接头。SCSI100的接头的连接附件理论上会贵一些。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可以说说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