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数据记录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咱刚学着搞这个东东,真正的菜鸟

在往CF卡数据记录时碰到这么几个问题:

1、控制模式设成0020h(自动记录),资料上说不要改,可实际中发现,每次记录成功后自动就改了,成0000h,还得定时把这玩意改过来才能继续自动记录

2、咱想记录的数据不是连续分布的变量,又不想定义一大堆专门记录用的变量,还得赋值,该怎么办?譬如说,想把VW40、VW42、VW44和VW80记录下来

3、咱想实现的是每小时记录一次,一天或一个月一个文件,12个月后再从头记录,想把原记录从头开始覆盖,文件号是变过来了,可是再记录的文件不能把原来的数据清掉,时间长了会出现写满CF卡的现象

4、咱只有一个工作画面,只需要在这一个工作画面里定时记录就行了,咱整的是PLC位触发方式,PLC里专门给数据记录设了一个小时计数器,D脚本里咱是这么写的,请高手指点:

【w:LS0207】=【w:LS0207】+1

if (【w:LS0207】>=720)
{
【w:LS0207】=0

if (【w:LS0101】>=120)
{
【w:LS0101】=0
}
endif

【w:LS0101】=【w:LS0101】+1

}
endif

触发这个D脚本的是每小时跳变的位。

在进这个工作画面的时候咱给控制字LS100写了0020h,退出工作画面的的时候写0021h

网友A:
1.如果记录成功的话话,控制字的值确认是变成0的; 你想记录数据到CF卡的话每次给控制字赋值2即可.

2.使用GP3000系列的屏可以满足你所要求的采集不连续数据的要求;GP2000系列的就凑合着用用吧.

3.现在的CF卡最小的到2G了,1G的都买不到了.文件号可以到655xx(具体记不清了),你的记录方式设置合理的话2G的卡(每天记录一次的话,可以记录100多年,数据肯定满不了)

楼主:
呵呵,我设置数据记录的时候,如果不设置成循环记录的话,光写0002或0020h的话,还不记录数据呢

网友A:
不会吧,方便的话程序发来我看.gpsof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