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编程中的一个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LD M501

SFTL M8001 M601 K4 K1

LD M601

OR M602

OR M603

OR M604

PLS M641

ADDP D637 K1 D637

END

通过程序运行时的监控,发现移位正常,并且能产生脉冲,但是就是ADDP D637 K1 D637求和不能进行,为什么?

通过大家的指教,我将PLS改为OUT M641,D637只加了一次就没加了,为什么

网友A:
这样程序能正常移位吗?M8001 是特殊继电器  停止的时候接通.还有你的M501怎么接通?程序改为如下求和能进行

LD M8000

SFTL  M8012 M601 K4 K1

下面的程序一样

网友B:
主要是看M501是如何触发的,一直通还是像脉冲一样?

网友C:
你应该使ADDP工作的信号为脉冲信号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首先,移位是正常的,LD M501是另外一段程序控制的,是脉冲信号。也是正常的,M641也能产生脉冲,因为如果我用M641来SET M642,是实现了的

其次,我就是需要用M8001,停止的时候接通。还是不知道怎末修改程序,头大

网友D:
好像你的程序就是把D637加一啊,要不不要用ADDP改用INCP好了

网友E(2008-11-06):
不能用M8001,随便用个没用的M点试试

网友F:
m8001 是特殊继电器好像是不能用在这个方面

网友G:
不知道  m501 怎么工作的 ,也不知道 m6 41    怎么工作的  , 把 m501   改为  m8000,m641在执行中闭合,才能完成加法指令。

网友H:
因为你的M601 M602 M603 M604是在没个扫描周期都移位的,你现在的程序相当于你这几个中继并联后其输出并没有断开,而你的D637又用的是脉冲指令只执行一次所以他只能加一次,你可以在M601到M604后面在分别加一个上升沿指令,然后在并联,因改就没问题了

网友I:
用SFTLP指令,M601-M604用脉冲指令

网友J:
应该比较好解决的啊 ,呵呵,三菱的,值得学习啊

网友K:
qq群25941264 工控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