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借助PLC,PF70的变频器能做收放卷的控制吗?

楼主(2008-09-17):
poerflex70的变频器能直接做收放卷吗?是不是必须要借助PLC来实现?

网友A:
可以的,采用转矩控制,用PF70内置的PID

楼主:
PF70的说明书没有提到转矩控制呀!

网友A:
有的,模拟量直接给定转矩

网友B(2011-08-05):
波波说的很对,有的,模拟量直接给定转矩 ,你要仔细呦

网友C(2012-12-08):
那卷径计算功能就必须要PLC来做了吧?

网友D(2019-04-20):
这个钱也能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