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C24V LED二极管吗?

楼主(2008-09-17):
最近有一事,想自己做三色灯指示,电源是DC24V,请问哪位大哥知道LED发光二极管有耐DC24V的吗,最好直径在8MM以上。谢谢!

网友A:
应当是有的;找专卖元器件的地方看一下;

网友B:
加电阻吗

网友C:
有的,估计就是加电阻。

网友D:
适当串联LED或串联电阻,就可以适用于各种电压。

网友E:
串电阻限流降压~~~~~

网友F:
耐压50伏都没问题。关键是正向工作电流。如果24V直接接到正向的发光管,那么肯定烧掉。

网友G:
网上搜搜

网友H:
很简单,串联电阻就是,建议正向电流控制在10-12MA。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很简单,串联电阻就是,建议正向电流控制在10-12MA。

网友J:
串联电阻限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