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快恢复二极管是不是就是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08-09-17):
本人对电子方面并不精通,请问快恢复二极管是不是就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是快恢复二极管中的一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很低,反向击穿电压也很低,一般用在较低电压整流场合,效率比较高。一般的快恢复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高,但是正向压降也高,用万用表欧姆档,很容易分辨出来。

网友D:
呵不一样的,最好什么元件坏换什么的同型号的

网友E:
做维修的,很实用,thanks。

网友F:
肖特基二极管,行话叫快速二极管,多用于高频交流电整流电路!

网友G:
区别在与反向恢复时间,压降。

网友H:
6楼和3楼讲的很好,情况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