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

楼主(2008-09-17):
我想测试一台400V的变频器是负短路断路,可手里没有380V三相电源可用,只有一台变压器只能输出单根380V,没法给L1 L2 L3同时供电,我该怎么接线啊?可不可以在变压器的380V端子上分别接三根线给变频器的L1L2L3供电可以吗?

网友A:
这样可以测,但测出不短路并不意味着接三相AC380V就不短路。

楼主:
从0HZ直接加到42.7HZ,大概在加到15HZ的时候跳闸,怎么会事啊?

楼主:
变频器无报警,输出

楼主:
变频器过负荷跳闸怎么处理啊?

网友B:
 我测试时都是用220变单相380的。输出有没有短路?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楼主:
yeshouxu那您是不是也是变压器的380V端子上分别接三根线给变频器的L1L2L3供电的,?

网友B:
不是,就接二相的,不同功率可能不同,变频器R,S有的接变压器的,是380变220的那种,用在变频内部的接触器上的,这时你要接在有变压器的二相上,其它的可以不随便接二想上就可以的,用万用表在L1,L2,L3有没有接变压器,22kw以下的没有变压器,我的qq是331848149有时间交流下

网友C: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楼主:
yeshhouxu很是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帮我解答,我是新手,以后还望大侠多多指点................

我在上海,

楼主:
向所有回答我问题的师父们致敬...........................

楼主:
新手上路问题多多啊!...................................

网友B:
我在杭州,不过公司也在上海,有时间到你们公司去看看,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