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7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我的OP7不能下载,线是自已做的,3-3。4-2。12-5

可就是不能上传和下载

ESC键和向上键 也按了的

串口1,2都试过。我另一PC是卡转串口的是COM4口,没法用

软件是PROTOOL CS 6。0  SP2 和   CS6。0  SP3都用过的

楼主:
还有什么要弄的?

网友A:
OP7通信设定和plc的设定要一致

网友B:
先要电缆是接线正确,通信设置要正确,op7为1地址,plc为2或其他的,再步行进OS更新,试一下,下载,我用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