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零线为什么跳匝?

楼主(2008-09-17):
我用三相四线的漏保分出ABC三项.三项电流均衡,为什么零线项保护器总是跳匝?ABC项单项负载3KV,我用5*6的电缆.为什么零线跳?

网友A:
不知你在说什么?你肯定是接错线了

网友B:
零线不是和3相线一个漏保?

网友C:
那说明你的零线带电了呗,所以跳。用万用表测下看。 还有就是零线要经过漏电开关。

网友D:
能不能详尽的说一下,有设备漏电的可能性最大,不是的话就换开关,没别的了

网友E:
经过了漏电开关的零线,如果接地会引起开关漏电.

网友F:
什么叫零线跳,还有应该是跳闸吧,不是跳匝

网友G:
接错线遇到过

网友H:
零线接地也会跳

网友I:
漏保开关不是连体的扳手吗,还单独零线扳手?

网友J:
我用三相四线的漏保分出ABC三项.三项电流均衡,为什么零线项保护器总是跳匝?ABC项单项负载3KV,我用5*6的电缆.为什么零线跳?

你会不会接漏保啊?

网友K:
零线漏保不是和三相火线是一个漏保?

是否接错了

网友L:
是不是漏电保护器有毛病?

网友M:
可能是漏电保护器  有可能是你接错咯

网友N:
有可能是你接错咯  !  零线漏保不是和三相火线是一个漏保?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在说什么?你肯定是接错线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E:

经过了漏电开关的零线,如果接地会引起开关漏电.

你把零线直接接线,不要过漏电保护器即可。

网友Q:
给楼主谈谈你那种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吧:其实里面是的一个电流互感器,三相电源线和零线都穿过电流互感器,因为电流形成了回路,如果回路中流进电流和流出电流平衡时,互感器上是不会产生电压的。但是电路中有漏电流产生时,流出电流和回路电流不平衡,互感器上将会产生电压,通过一些放大电路将互感器感应电压放大,控制电磁线圈是否得电。电磁线圈得电时,电磁铁芯动作,去推动跳闸机构。有时电磁线圈是220V电压,所以会要求你必须接零线,否则电磁线圈不会得电,也就起不到漏电保护的作用。

网友R(2008-10-19):
这就是所谓的土电工!

最基本的东东,如果身为一个电工漏电开关跳闸的原因都找不到的话确实有点悲哀!

包括TN系统,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这是很基本的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