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下载线

楼主(2008-09-17):
s7-300与电脑连的下载线大约多少线一条

网友A:
两千多元一套   我有一套还没开封的原装MPI。QQ:610927881

网友B:
买个国产usb接口的只要几百,用用也还可以.原装的太贵了.

楼主:
我要个国产的

串口也行,多少?

网友C:
国产USB接口的电缆的驱动和原装的一样吗?  还是有自己专门的驱动。

这么便宜,俺也来买一个,给个国产的品牌或者联系方式或者网站!

网友D:
偶有有个闲置不用的,进口原装,要的可以联系445772180

网友E:
国产的好象700左右吧。

网友F:
呵呵;反正不要买那种二三百的;国产居然有200多元的,怀疑能不能用;

网友G:
我有原装的(新的没有用过)一条 需要的联系 qq513301592

网友H:
要价也态高了!

网友I:
国产的不太稳定,有时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J:
没用过国产的,我用的都是USB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K:
国产的固定波特率的,如果你修改PLC波特率后,国产线就是费物了,这是我买两条国产线后的结论

网友L:
西门子原装的!

网友M:
西门子原装的---2600元/条,国产的300-500元,感觉西门子原装的速度快好多.

网友N:
还是原装的要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