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上传配方及画面资料?

楼主(2008-09-17):
我第一次用台达的触摸屏,我上传资料画面有配方为什么老上提示USB埠失败呢?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驱动问题的时候比较多

网友B:
你的usb通讯有没有设置好,如果设好了,就是你的软件驱动有问题,试试重装,或换下软件。

网友C(2008-12-22):
usb通讯 不用设置的吧。我的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老师提示USB埠失败,换了几台电脑都是这样,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D:
看看串口设置的正确不正确,跟电脑端口对上才行阿!

网友E:
通讯没有设置好,,触摸屏没有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