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可能驱动 复励直流电机?

楼主(2008-09-17):
 在一个项目中需要用到复励直流电机,现在要配一台直流调速器,我打算选择西门子6RA70系列的直流调速,但是不清楚西门子直流调速能否驱动复励直流电机?

各位工友,用过的请给小弟指点一下!没有用过的的帮小弟分析一下!

先谢谢啦!

楼主:
如果可以使用上述方案,那么平时直流电机使用三相交流电通过直流调速驱动;当停电时采用蓄电池给直流电机供电。

但是在停电时,直流电路上用的接触器和断路器是否都是专用的直流接触器和直流断路器? 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买直流接触器和直流断路器的地方。

但是有朋友说确实有直流接触器和直流断路器,不知各位可有用过的,给小弟说个品牌。

交直流接触器可能通用? 交直流断路器可能通用?

期待您们的指点!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的,除非电机改接线处理,复励电机装置参数优化通不过,

590 ABB 6RA70系列的直流调速一般适用于他励或者永磁系列电机,其他的可以使用但不理想~~~

楼主:
哦    这下玩大了  方案都报出去了 。

还有没有工友实践成功的。。。。。。。

楼主:
交直流接触器可能通用? 交直流断路器可能通用?  这个问题可有朋友清楚的。

楼主:
交直流接触器能否通用? 交直流断路器能否通用?  这个问题可有朋友清楚的。

好像听书ABB有直流的    但是问了几个代理商都没有。

楼主:
郁闷啊  没人回复!  看来直流元器件被彻底淘汰了

网友A:
交直流接触器能否通用? 交直流断路器能否通用?

不可以的因为交直流灭弧方式不一样的~~直流要用直流的接触器

网友B:
交直流接触器可以互换使用,交流接触器结构简单,不易出故障,但选型时要打出一倍的电流余量,比如30A直流接触器应换60A交流接触器,注意:控制电压要改

楼主:
注意:控制电压要改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压不是可以选择的吗?我选择一种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和控制电压一样的电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2008-10-25):
复励直流电机当然可以用6RA70,不要搞复杂了,复励打开,70励磁供并励,串励放一边,想做优化就做吧.串励匝数十分小,优化完成后串入即可.你想改装6ra70吗?包括图纸,励磁驱动板,触发放大板,电流电压取样板,在线串口存储器编程器等,如果感兴趣并需要,可联系我,zhanggongdeboke@163.COM 张工的博客13517210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