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ouch屏上显示曲线

楼主(2008-09-17):
系统搭配 三菱PLC加通讯模块,模拟量采集模块,NTOUCH显示屏.

现在想把A/D模块采集的信号(检测时间30秒)以曲线的形式显示在屏上面.

请问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哪个显示好?

怎么处理PLC与屏的数据传输速度慢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对设备组态,对通讯时间和采集时间做速度设置。另外曲线问题,实时的在线实时显示,而历史的是可以历史查询显示,就看你想什么功能

网友B(2008-11-19):
你可以放一个Checkbox,切换历史和实时曲线呀。

网友C:
实时曲线之能看当前显示的那一段曲线,历史曲线是可以浏览到所有存盘数据的。通讯慢可以升级软件版本和驱动版本,调整plc驱动的最小采集周期!

网友D:
不知道你所说的速度慢  是说如何慢 有一个量的,你的检测时间是30S,那么你要求在30S里保存多少数据还是只是看实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