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升6800 的com1口是公还是母?

楼主(2008-09-17):
请问谁知道6800与s7200通讯可以用pws的com1口么?

com1是公头母头,还有pc写程序到pws的电缆必须是串口么?

pc这头usb,pws那头是com1,不行么?

网友A:
与S7-200连接时要用RS485;

与电脑串口连的话用RS232口;

网友B:
6800的COM1(9PIN,母头)可以与S7-200进行通讯,

接线方式

6800 COM1 ------------------------------S7-200

      9PIN---------------------------------------9PIN

         1--------------------------------------------3

         6--------------------------------------------8

从电脑上下载程序到人机可以通过串口(RS232)的方式,或者可以通过USB(6800后面的USB device)的方式将程序下载到人机。

如果是PC是USB,人机那边是COM1,那还需要加上一根通讯线,即2---------------------3,3--------------------------2,5-----------------------5的RS232的线才能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