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烧模块

楼主(2008-09-17):
用一台显示仪表输出一路4~20mA信号给PLC,为什么一段时间后会把仪表的输出模块给烧坏呢?走线都是信号线的没有动力线,左右两边也有两套一样的装置却很正常从来都不曾出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PLC的模拟块的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在补充一点就是左右两边的走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应该是负载的阻抗问题,检测下PL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