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式指示灯应用经验点滴

楼主(2008-09-17):
很少看到集合式指示灯的相关帖子,这里我就献丑一下,随便写写。如果对大家有那么一丁点帮助,我就达到目的了,呵呵@_@

楼主:
集合式指示灯因为价格比较高(大多数不能批量制作,每个都需要订货,特制),所以应用很少,在普通的电器设备上比较难得看到。正因为用得少,集合式指示灯的制造厂家也不多。我下面的介绍以上海天逸的AD17-40ZH系列集合式指示灯为例。

楼主:
集合式指示灯颜色及构造:
    每个单格具有黄、绿、红、蓝、白等颜色。订货时需要单独出图指明每格的颜色。
    不同颜色的灯,其4个发光二极管就是不同颜色的(并不是都发出白光;发白光的话,滤光以后亮度太低);每格颜色在订货

时已经确定,厂家已按指定颜色生产;如果在拿到货以后要调整颜色的组合,比较麻烦,不建议这样做:需要把整个灯全部卸

下来重新组合,相当于自己拆一次加上厂家组装一次指示灯——工作量大不说,万一组合不好或把易碎的塑胶件搞坏了,弄回

去的灯就没有那么好看也没有那么结实了。
    在4个发光二极管上浇铸有同种颜色的透明环氧树脂。
    在4个发光二极管上方,有个可拆卸的黑色塑胶框,框里面从下往上依次放置有:白色滤光片(起散射作用,不要这个的话

会看到4个发光二极管亮点而看不到散射效果)、同种颜色的滤光片、透明片;白色滤光片和同种颜色的滤光片一面是光亮的而

另一面是具有台阶的,光亮那一面朝下放置;最上面的透明片具有卡扣,拆卸时注意方法不要把卡扣弄断了——正确的拆卸方

法是:用小平口螺丝刀插入黑色塑胶框内侧的框与白色滤光片之间,转动螺丝刀,很容易就轻松把它们解体了。

楼主:
AD17-30ZH-**FD系列为30*30mm窗格,含17%增值税价为45元/格左右;AD17-40ZH-**FD系列为40*40mm窗格,含17%增值税价为48元/格左右。

我这个工程中4个AD17-40ZH-0305FD_024型集合式指示灯(15个窗格)含17%增值税总价是3000元,单价为750元/个。

楼主:
集合式指示灯标识:
    原则上,最好是在订购指示灯的时候把标识内容和样式提供给供应商,由厂家做标识。如果订货时未能确认标识,或者订

货遗漏,那么可以自己制作标识。
    标识方法1:把白色滤光片取出,交给专业人员去丝印或刻字——订货时厂家制作就是丝印。没有批量的丝印成本很高,每

片估计在数十元以上;刻字的成本也高,每片估计至少得2元以上。
    标识方法2:采用透明纸激光打印(喷墨打印会使墨水四周扩散渗透,字迹模糊)。在办公用品店买A4透明纸,大约0.80元/

张,成本极低;因为这种纸比较薄,因此打印时极易产生皱褶,请多准备2张这样的纸。
    失败的标识方法:普通白纸打印——不透光,严重影响指示灯发光效果;透明胶纸无法激光打印和复印(透明胶纸进入打印

机或复印机后就会因为被加热而熔化);透明胶纸喷墨打印——因为透明胶纸不吸水而效果不好,一擦就掉;透明胶纸针式打印

——字迹很淡,无法看得清楚。

楼主:
透明纸喷墨打印出现渗透:

楼主:
透明纸激光打印效不渗透但易皱褶:

网友A:
这种集合式指示灯很不错,很多场合都用得到。

楼主:
N年前小日本设备上的集合式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