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车间的起重机电控柜设计问题

楼主(2008-09-17):
造纸车间是高温(55℃)高湿环境,纸机上面的起重机控制箱内有变频器、PLC和接触器等电器件。如何设计电控柜更有效?

1、采用风扇+过滤网降温方式?

2、采用空调?应该调节在什么温度合适?

网友A:
我觉得采用空调降温比较合适,我们当时都是设定在20-26度左右

设计时,电气房需密封,配室内照明

风扇效果不大,毕竟周围的温度都是55度

网友B:
支持使用工业空调,一可以降温,二可以除湿。

网友A:
还有一点,如果选择了三相四线的工业空调,一定要确认N线进了起重机,否则你会有点废力,可能需要将控制板220V电源和压缩机(三相380V)等电源分开控制,

当然,220V的空调好说

网友C:
使用工业空调效果不错~~~

网友D:
用可以在55C工作的空调,调整到设备正常的工作温度,注意电控柜的密封,否则会有大量的冷凝水,会有漏水现象

楼主:
多谢以上几位。还要请教:

我们采用了一台有8KW制冷量的工业高温空调,通过管道供给两个1000*1600*550(宽*高*厚)电柜,有一个柜内装了两台55KW的安川G7变频器,另一个柜内装了PLC及其它电器件。但现在,PLC烧CPU,变频器烧主板,故障不断,是否是因为空调风量太大或者温度调的太低(我们调到30℃)?

网友A:
我记得我们在户外的门吊上,在主梁里用的格力的三相四线空调,3马力的,电气室周围用组和隔热板密封

进去很凉快,温度就调在20度。

我在纸厂呆过,纸机上空的热气雾能掀翻人,加上空调的冷空气,湿气很重。

网友E:
工业用空调有点贵的,用普通就行,主要是做好电气房的隔热和密封处理,导线采用高温电缆。

网友F:
环境温度55度,太高了,用风扇效果不怎么的,还是用空调吧,电气房温度控制在45度以下为好。

网友D:
调的太低容易结露,特别是造纸厂这种湿度极大的地方,45C差不多,不要再低了,电气室的密封要做好,否则有的烧了

网友G:
应该用空调的,不过性能要好点,记得今年去南纸的时候去他们的车上看了一下,当时他们的技术人员介绍说使用的压缩机都是从军舰上拆下来的,他们的机房里面有4台左右的变频器还有PLC,还有吊车遥控器的接收器,当时进去感觉很凉爽,温度大概是26度左右,使用情况很不错

网友H:
就该用工业用冷风机

网友I:
采用风扇+过滤网降温方式? 就可以了,55度没有关系的,

网友J(2008-10-20):
庄园小屋,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假如没有请与我联系!QQ:709170898????? 火

你所说的问题不一定是空调还是变频器的问题,问题可能在其它地方!希望能与你商讨!

网友K:
我觉得看你怎么设计:

1 假如有电气房 那你专门吧电气柜体等电气设备放到电气房中,电气房安装空调。这种柜体的设计你只需在柜体可能进灰尘的地方加海绵网罩(塑料)。柜体按IP44足以。

2假如没有电气房建议你在选择变频器的时候必须向变频器厂家说明三防变频器,这种变频器一般在芯片,附加件都会有一层防护的材料,因为考虑到湿气和温度的问题。 而在高温环境下,如果你怕柜体进水有怕温度过高,有条件的在柜体中加空调(不是很现实)。防湿气就必须密封性能好,而防温度就有必须考虑散热就得考虑风扇,所以看你在设计中的成本怎么划定。我们淬火起重机一般是三防变频器加散热风扇,因为温度不是很高,柜体周围全是吸水的海绵。防护等级ip56

网友H:
采用工业冷风机 效果很好

楼主:
谢谢17楼.讲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