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5不能打开文件路径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我是个s5初次使用者,现在软件安装了之后无法打开工程中的块文件。我是将软件装在XP系统之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设置系统环境变量。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哪位能够提供简单易懂的S5相关操作方法,可以发至我的邮箱:weichao79@163.com

网友A:
不知道你打开的方式对不对?

首先打开S5,接着在FILE中的菜单SET中设置你想要打开的程序文件(注意文件名中不要有中文或S5不能识别的字符),设置BLOCKS(你的S5文件)和SYMBOLS两个文件,然后回车;返回主菜单,选择FILE中的BLOCKS,选择DIRECTORY,在BLOCK LIST 后输入A,按回车可显示所有的块,这时你可以随便选择你想要的块了!

楼主:
谢谢班长,按照你的方式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