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的调机步骤

楼主(2008-09-17):
  现在590的使用非常的多,应用也非常的广泛,电缆行业,拉丝行业等等,但凡使用张力、恒转矩、牵引、收线、收卷、直流调速的地方

都有应用,在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文章希望对同行有用。

590调机步骤:

1、             励磁调试:590上控制电源,先把励磁的控制方式改为电压控制(默认是电压控制),把电压比率从较小开始,一般可以从20%开始;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后,合闸启动590,这时励磁电压会以380V×20%=76V的电压加到电机励磁线圈上,此时,把电压比率慢慢的加大,一直加到电机的励磁额定电压的90%,例如,额定励磁电压为180V就加到40%左右,从万能表上可以看到电压很平稳的慢慢加大380V×40%=152V,电压显示很平稳不会中跳动,表明一切正常。正常之后,分闸停止590,把是电压比率调为额定励磁电压对应的比率,把励磁控制方式改为电流控制,把电流调为励磁的额定电流。再次合闸启动590,能看到励磁电流慢慢的加到额定电流,从诊断中,励磁电流给定与励磁电流反馈相差不到0.1%,励磁触发角在1-2角度内变动,表明励磁电流控制正常。完成励磁调试,分闸停止590。保存参数。

2、             电枢调试:上590控制电源,先把励磁调置为禁止,把590的输出电流调为电机电枢额定电流的30%,把电流极限参数设置为20%,电流限幅设置为0%,速度环的反馈方式选为电压反馈;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后,合闸启动590。此时,先从诊断中看速度反馈是否有数值,正常数值应为0%,如有一不停变化的值在里面,表明反馈有零飘,这种原因多数是地线没有接好,检查地接是否接好,对地电阻是否达到要求(不大于8

网友A:
希望是原创的,好象是在哪里看见过呢嘿嘿

网友B:
楼主辛苦了,对尝试调试590的朋友大有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