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11S上的AN8026

楼主(2008-09-17):
求助富士11S上的AN8026是做啥用的 ,1.5KW上的R22,R21 ,R24的阻值各是多少,谢谢

网友A:
AN8026是开关电源集成块,R22是1.1殴电阻0.5W,R24是120殴,R21是680殴电阻,不过有可能R21 是错的明天我给你准确答案

AN8026你可以去这个网站查www,alldatasheet.com

楼主:
谢谢,十分,他的开关管集成到模块里了,我找不到呢?

楼主:
我查的R24是22欧,R21是680欧

楼主:
这三个电阻烧了,那模块估计也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三个电阻烧了,那模块估计也不行了

R24是120殴的,R21 是680殴,还有它的开关管是集成在模块里你可以不加模块的不过要串一个22K的电阻开关管你可以选K1317,电阻加在G极和D极就可以了,其它的电路你查一下网页上的。

网友B:
不太清楚,回去好好查查资料吧!

楼主:
8026是坏的,模块开关管部分我不知道测量数据,也就是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