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

楼主(2008-09-17):
小弟对遥控器械比较感兴趣,想了 解一下遥控器的原理,它是如何控制通断的呢 ?例如:我想设计一个小车的正反向运动,按A ,小车正向 按B小车反向,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2008-12-16):
你小车的正反向运动其实就是一个电机的正反转,而你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是两个交流接触器,遥控器的接收器输出开关信号控制接触器的通断就可以以此来控制电机,从而实现遥控功能,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和我联系13913852524郭

网友B(2009-01-18):
小车用什么电机带动?这个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