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保护的选定?

楼主(2008-09-17):
日前有一115千瓦的电机烧毁,查看其热保护选用的是法国TE的产品,而整定值为150A位置。按说未超限值,还有其它那些可能造成烧电机的可能,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可以到我公司看一下!!!!!!!!!

网友B:
电机烧毁的原因是什么的可以分析下,如果机械的还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C:
打开电机看看

网友D:
看热保护器动作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热保护器动作没有。

网友F(2008-10-19):
不是有预埋热敏电阻的啊!

我看你这个就比较合适,反正绕组的温度高就会断电,应该比热继的保险系数要高!

而且这么大个电机也不会在乎这点投资啊!

网友G:
如果电机是相间短路烧毁,那么热继电器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他的发生是瞬间的,热继电器来不及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