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5 为何不能上传程序

楼主(2008-09-17):
有一台正常运行的西门子S7-315 PLC,离线备份程序已丢失。我想从PLC中上传程序,用MPI口连线后,发现上传菜单未被激活,不能用。检查MPI接点,有两个,一个能打开(SDB) ,一个不能打开(DIRECT) 每次尝试打开都出现错误,并自动关闭STEP 7 编程软件。PLC 中有MMC卡,但读卡菜单也未被激活,没法操作。取出MMC卡,放到普通读卡器也不行,格式不对。请看客看了再给个招吧先谢啦。

网友A:
不会吧!有MMC卡程序也能丢?????

楼主:
我是说笔记本内的离线备份程序丢失,MMC卡内的程序又读不出来,我想从PLC中上传程序笔记本(PLC运行正常)该怎么办。

网友B:
下图中表示的地方为灰色?

网友C:
同意楼上,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D:
可能是被设置密码了

网友E:
通讯电缆有没有问题?软件有没有带正式的授权?

网友F:
不是要在运行监视状态下才能上传程序吗? 你得运行监视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是要在运行监视状态下才能上传程序吗? 你得运行监视状态

不一定,你可以先建一个工程,按上图的操作就可以完整上载

网友G:
读不出来可能有密码!

网友H:
是的,先建个项目,先.然后上传站点,有密码会有提示的.

网友I:
你的笔记本与PLC的通信方式设置的正确吗?

即PG口,是MPI通信还是以太网通信。。。。

网友I:
建议采用USB口的MPI适配器直接连到S7-300的CPU上,将PG口设置成MPI通信,这样就可以直接上传程序了!~~~

网友J:
先要看通讯上没有:九针串口还是PCMCIA卡通讯,设置是否正确。其次要新建一个程序,然后上传。还有注意step5.0 不能上传硬件

网友K(2008-10-27):
只要在上装前,断电将MMC卡抽出,程序就全丢了,只有用备份下装

网友L:
是不是cpu坏拉.你自己再琢磨琢磨

网友M:
建议采用USB口的MPI适配器直接连到S7-300的CPU上,将PG口设置成MPI通信,属性为USB,注意要先安装串口转USB的驱动,读到DIRECTOR的说明是你的电脑直接连接的CPU,你读上来有两个地址,说明你是主从PLC,但是读上来的程序是没有注释的

网友N(2009-08-15):
引用 网友O:
关于

同意,应该没问题。

网友P:
新建一个项目,然后上传成寻,

要注意你的接口要选对

网友Q:
先建一个新项目就可以了

网友R:
西门子300模块半价批发库存5000万,下半年清仓库,我公司现货库存5000万300系列的PLC模块,现在全国邀请各公司采购直接联系我,联系人:黄先生:137138510756:QQ 249969882

网友S:
还没有好吗,建立新的项目后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你的适配器是好的话

网友T:
   先测试通讯吧!(用mpi线上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然后在新建新的项目,上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