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压力变送器低于取压点时需要正迁移吗?

楼主(2008-09-17):
现有检测加热炉汽化冷却塔压力的压力变送器在取压点在下方10M处,正常生产时变送器测量压力与现场压力表相差1公斤。是否需要正迁移?请各位前辈指教。请说明原因和出处。本人因需要和现场维护人员交涉是否需要正迁移。请各位前辈提出有利证据。谢谢!

网友A:
严格地说应该迁移,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不迁

网友B:
10M刚好是相差1公斤,迁移过后就没有误差了。加入变送器QQ群68700658,内有众多高手,会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网友C:
是测压力的,如果取压点是在气体部分,也就是液位以上,那这1公斤误差应该是导压管里充满了冷凝水造成的,

如果取压点是在液位以下,也是这10米液柱的压力。

如果不改硬件,迁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