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9-17):
   变频器.输出电压低不到100V    运行电压变动大    电机运行带负载抖动声响.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缺相或者不平衡...修驱动

网友B:
一测输出三相电压是不是平衡,二测电流是不是平衡。三是参数设置,还有就是看多大的变频器,显示电流是多大,声音大可能是带载能力差。

网友B:
今天出差,有事电话联系13052383929我姓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