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桥组态软件的数据冗余系统

楼主(2008-09-17):
我们知道在对工业生产的监控过程中,都希望数据能够具有完整性和可靠性。这一点也是衡量一个工业监控软件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在这一点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在数据冗余部分表现突出。下面将简单的介绍一下紫金桥软件的数据冗余系统。

紫金桥软件的数据冗余系统包括数采冗余、断点续传、双机热备、SQL上传故障恢复几个部分,总体如下图所示:

上 图中最下面是现场设备,利用紫金桥的双IP数采冗余把数据采集入数采服务器。数采服务器向实时数据库服务器传送数据的时候,拥有断点续传的功能。而实时数 据库本身又是一个双机热备系统,大大的提高了数据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在实时数据库向关系数据库导出数据的时候,由于拥有数据恢复功能,所以也能够保证关系 库中的数据的完整性。下面将分别给予介绍。

  • 数 采冗余:对于以太网通讯接口的设备,如果设备支持双机冗余,那么在使用紫金桥软件采集数据的时候可以选择双设备采集冗余。这样如果下面正在工作的设备出现 故障之后,设备进行了切换,那么紫金桥驱动程序在发觉采集出现问题之后,会自动的联结备用设备,从备用设备采集数据,从而提高了数据采集的可靠性。
  • 数采服务器断点续传:在工程项目较大,采集的硬件设备较多,系统覆盖面较广的时候,一般建议在控制系统处放置数采服务器。放置数采服务器有以下好处:
  • 可以就近采集数据,提高采集的可靠性和采集速度,消除网络的不稳定因素。
  • 可以增加采集的灵活程度,对于不支持网络采集的控制系统可以采取串口等其他手段。
  • 可以采取双网卡隔离,也可以安装防火墙,使控制系统之间相互隔离,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 可以具有断点续传功能。

这 里的断点续传更能指的就是,在前置机与中心服务器通讯故障期间,前置机会将系统指定的数据,按照所要求的精度或周期缓存起来,当故障恢复后,前置机会将缓 存数据发给服务器,以确保服务器中历史数据的完整性。可见在使用了数采服务器的断点续传功能之后,即使整个系统所在的网络不是特别的可靠,也能够保证数据 的完整。

  • 双机热备:紫金桥的双机热备有两种,第一种是普通的双机热备,第二种是基于群集技术和磁盘阵列的双机热备,现在分别介绍如下:

普 通双机热备:构成双机热备服务器的是两台普通的服务器,一个做从机,一个做主机。从机的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报警记录、操作记录等始终保持与主机同步,并 且不断监视主机的工作状态。当发现主机工作异常或接到主机报告故障的通知后从机成为主机,主机成为从机,实现主从切换。主机与从机是对等关系,谁接管控制 谁就是主机。它的特点是主从机之间的数据同步是由软件来实现,使用以太网来同步数据。

采 用群集技术和磁盘阵列的双机热备:他的工作原理和普通双机热备类似,但是主从切换的仲裁机制由操作系统参与,同时数据的同步机制采取的是群集加磁盘阵列技 术。具体表现在,热备的两台机器共享一块磁盘阵列,这样也就无须进行任何同步,可以降低数据在服务器之间反复同步时,由于同步不一致而产生问题的风险。同 时由于磁盘阵列本身在某个磁盘出现故障时,仍然能够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也极大地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

  • SQL 上传故障恢复:紫金桥实时数据库可以把数据周期性的导入到SQL关系库中,供上层管理软件使用。在数据上传期间,有两种情况会导致数据无法上传。第一种是 因为某种原因和关系库通讯不畅,无法上传;第二种是因为网络不畅,数采服务器无法把数据上传到服务器,造成无法上传。对于这两种情况,紫金桥软件都会做相 应的记录,在故障恢复之后,根据记录把数据补交到关系数据库中。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紫金桥软件系统已经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数据冗余方案,从而尽最大可能的保证了数据的完整与可靠。

网友A:
好东西应该大家分享,顶一下。

网友B:
好东西,顶一下,共同学习。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